关于重新分配扇区计数

楼主(2021-08-24):
据说硬盘具有扇区映射的机制,当出现坏扇区时,硬盘会映射好其他好的扇区替换坏扇区,请问扇区都坏了,里面的数据是不是都有问题了,映射替换后数据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
smart不会等彻底完犊子再去映射,但是出现映射的盘我是不用。。。。

网友:
坏道前就替换了,因为出厂低格前有一些隐藏的区域(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扇区是512字节,实际硬盘内部并不是,只不过是低格后给用户可见512字节,实际有些区域是记录其他信息和校验信息用途的)可以和坏的部分进行ECC校验回来得到正确的数据

在完全坏之前,就把内容拷贝到好的扇区,然后固件把坏扇区标记为坏块加入成长列表

当然不排除某些数据损坏甚至完全丢失的可能。但通常都不会,除非盘体的质量特别差

纠结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修复工具分分钟全盘维修,你都看不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二手盘,只用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