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1-08-24):
故障:不触发 有3v 5v正常
没啥大的技术含量 就是把我走的弯路总结了一下 大家少走弯路秒了它 还要感谢论坛里的大神给的提示 最终为c2505 直接取掉。 其他的再图上看吧 版号还有位置。
华硕

网友:
之前研究了半天,修过两台同样故障的了

网友:
这个是个号经验 遇到了几分钟搞定

网友:
感谢,刚好遇到一个这个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啊 3v还是

网友(2021-11-11):
大神解释下什么原理 这个电容并没有短路 为啥去掉这个有用

网友:
这个机也修了很多台了,这个位置的电容坏还真没遇到,不过显卡散热靠近电源接口那边那个电容就遇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2022-02-11):
待机0.004,拆除这个电容0.014,还是不触发,但BIOS上面有3.3V电了

网友:
刷BIOS后可以了

网友:
杀通病目前才能赚钱

网友:
希望下次能碰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