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465无待机

楼主(2021-08-24):
机器来的时候无待机。不触发。测试公共端正常。无3v5v。待机芯片51225.经测试19v供电正常。有线性3v,但是没有线性5v。线性5v后级无短路,对地490.怀疑是51225坏了。定了个芯片换上好了,能正常触发了。开关几次后就装机测试。没想到装起来后又不触发了。拆开后变回原故障。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这种要往哪个方向查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不良   线性3,5V不需要条件就出来 前提是后级不短路 前级有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不良   线性3,5V不需要条件就出来 前提是后级不短路 前级有供电

又订了芯片来。这次。换上去后好了半天。第二天接适配器又不自动触发了(没装bios电池)。但是测量线性5v正常。于是想着装到机器里面接开关试试,没想到装进去接了个屏线。键盘和开关。接上可调电源还是不触发。拆开板子再次测量线性5v已经没有了。搞不懂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订了芯片来。这次。换上去后好了半天。第二天接适配器又不自动触发了(没装bios电池)。但是测量线性5v ...

后来发现偶尔会再次出现线性5v,出现的时候3v5v都有了。但是还是不触发。不知道啥情况了。加焊待机芯片周围都没用。换一个芯片就又好一段时间

网友:
虛焊引起,用放大镜看。

网友(2021-09-30):
我也碰到类似的。查不出问题啊。

网友:
看着是保护了。不知道哪里引起的。我准备更好所有的场管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99724-1-1.html 刚刚看到饼哥的文章。你看看。。我准备研究研究

网友:
查了好很多资料。发现饼哥也弄错了。51225  其实就是51225R .见图。
这个机器待机5V线性待机模式下。只有3V 线性输出正常的。只有当EN1 和EN2 高电平时候5v线性才会输出。所以毛病直接跳过5v线性为什么没有。要转向EN1 EN2 电路去查。只要修好EN1 EN2 机器就算修好了。我看我马上就要修好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1076-1-1.html 看看这个兄弟。可以参考。我马上开始着手检测。祝你好运

网友C:
就是这个管子的事。

通病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管子的事。

通病看来

机器还给客户了。谢谢你提供的经验,下次修到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个rtc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