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大功率电源维修通病

楼主(2021-08-24):
航嘉长城大功率电源,普遍采用PFC管理输出功率了,下面以航嘉HK600为例,送修电源,短接PSON,只有风扇转,无12v5v输出,神奇吧  前级 TNY277待机+ CM6800PFC管理芯片,后级ST9S313+339管理监测电源,待机变压器+主变压器+3光耦 传输能量和保护信号 测量待机正常, 测量PFC没工作 6800无VCC,VCC被后级光耦控制了,定位,故障在后级,光耦无问题,拉低光耦的信号来自ST9S313的3脚FPO(错误保护输出),PSON短接,3脚按道理要拉低电压,没变化,8脚PGI电压0.2V,不对,8脚大于1.2v才能显示芯片正常工作了,艹,理顺一下时序,4PSON拉低 接着 3FPO拉低 1脚PG延迟输出5v给主板复位 8脚电压升到1.2V,强行34脚短接,发现PG也出不来,测567脚,5脚3.3V监测电压只有1.8V,其他5V12V正常 一路过去,取样电阻挂了,成功修好

网友:
几句话的事,其实干了一个小时

网友A:
修电源的都是大佬!

网友:
结合示波器,看懂芯片英文原理图,没人讲解流程,只能看图纸,看工作条件,修电源,顺手好多,关键基础理论要扎实

网友B:
写一堆哗众取宠,把主板那些东西掺和进来让人一头雾水。强短光耦辨前后,各路瞬态定病灶。1脚1.2,8脚就OK简单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一堆哗众取宠,把主板那些东西掺和进来让人一头雾水。强短光耦辨前后,各路瞬态定病灶。1脚1.2,8脚就OK ...

光耦两脚对地都是5v,短路后级光耦有什么作用?短路前级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PFC工作了,但是PG没有出来,接主板有什么用

网友:
搞维修不要随便短光耦,搞不好会扩大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写一堆哗众取宠,把主板那些东西掺和进来让人一头雾水。强短光耦辨前后,各路瞬态定病灶。1脚1.2,8脚就OK简单明了。

看似写了很多,实际电源电路也就入门吧,一句pfc管理电源    我就不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耦两脚对地都是5v,短路后级光耦有什么作用?短路前级解决不了问题 虽然PFC工作了,但是PG没有出来,接 ...

短光耦就一定是短两条光耦腿?灵活一点,完成导通任务就行。高压侧工作不保护,仍然没有PG是在监控片,所以我的第二句是各路瞬态定病灶,自己领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似写了很多,实际电源电路也就入门吧,一句pfc管理电源    我就不看了。。。

你是哪里都能装一下逼,在下佩服。

网友E:
电源也有维修价值吗?我们这能用的二手20有的15

网友F:
pfc不工作风扇还转,居然还没有输出,我是看错了还是你写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fc不工作风扇还转,居然还没有输出,我是看错了还是你写错了啊?

风扇用的是副电源,你没有看错,他也没有写错,这个电源是很奇怪的

网友:
看了st9s313内部逻辑图,奶奶的,欠压和过压保护优先了,意思只要欠压和过压存在,3脚FPO永远没有拉低电压的可能,几十US秒的保护速度 US是百万分之一秒,什么万用表普通示波器,几乎没响应了 也测量不到567脚的3.3V 5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也有维修价值吗?我们这能用的二手20有的15

电源是各种电子设备的能量提供者,PWM方式的电源基本普及,大功率的电源维修价格没有两位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源的都是大佬!

小白也可搞,注意安全就好。只要把电了解清楚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后级管理这个ic不常见,一般ps系列多

网友(2021-09-26):
高手休电源就是丝滑

网友:
TNY278PN不良引起航嘉HK600-36FP冷静王至尊版2.31难启动。今天修到一个航嘉HK600-36FP冷静王至尊版2.31电源,故障插电有绿线PSON 5V电压,短接后风扇转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是不能连续触发,必须等待15秒在短接绿线才能触发。拆盖是由TNY278PN待机+CM6800UX+WT7510方案(可用ST9S3113A'WT3510'PS113代换)

测WT7510
1脚PGI电压输入检测:待机0V 触发1.72V
3脚FPO接光藕:待机5V 触发后缓慢回升为5V(应该待机5V 触发0V)
4脚PSON绿线:待机5V 触发0V

分析:3脚FPO接光藕:待机5V 触发后缓慢回升为5V是不对的。它的供电是由TNY278PN产生,是不是TNY278PN不良引起的捏??手上只有TNY279PN代换上去,OK。短接绿线无数次都能正启动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