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E CPU无供电。、?

楼主(2021-08-24):
接了客户一块V星B250M-E主板维修,现象三步跑码,测试CPU供电没有,RT3606BC没有开启电压,认真观察后发现24pin电源接口旁边有3个电阻掉了。不知道阻值。还请大家帮助下。感谢~!!在线等。。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是"三步跑码"。

网友:
找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上拉。上拉随便找个几十K的

网友:
搞好了吗?看起来焊点饱满,像空位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是"三步跑码"。

是不跑码,打错了

网友B:
修好了没????????????

网友:
没这主板,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

哥们,你得讲下三个电阻的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