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80 笔记本电脑蓝屏重启,大写键闪烁维修

楼主(2021-08-24):
联想E42-80 笔记本,板号DAOLV6MB6F0,客户送来时可以触发,点不亮,大写键闪烁,电流0.6A。拔掉内置电池,触发开关居然点亮 并进系统了。这么简单?正高兴的时候,不到10分钟,电脑突然蓝屏并重启了,点不亮的故障又出现了。主板电池放电试,还是不亮机。冷却半小时再试,又亮机了,这次注意观察,果然几分钟又蓝屏重启了,这次留意到,蓝屏前有花屏的表现,显卡问题?不对了,集成显卡啊。那就是内存问题了,换了一根内存,还是点不亮。看看电路图,终于明白了,主板背面有板载的内存芯片。看来多半是板载内存芯片坏了。
拆芯片吗?还是太冒险,万一CPU问题判断错误,这个主板就废了。刚好找到一个屏蔽了板载内存的BIOS,刷机一切OK。分享给大家:

E42-80 DAOLV6MB6F0集显屏蔽板载内存.BIN

网友:
可以,屏蔽板载简单省事,风险还低

网友:
吹下内存颗粒也许有惊喜,

网友:
好多主板都可以直接屏蔽呀,不需要刷BIOS的

网友:
希望下次 用上

网友:
这款机器U坏也是通病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加焊板载内存颗粒

网友:
牛逼,上次碰到同行的机子也是大写字母灯亮,不开机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真是亮瞎眼,BIOS的进化版吗,感觉自己落伍了

网友:
居然不是CPU问题 ,捡到了

网友:
还有能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看大佬们多多发这种贴呀

网友:
这个板子做的特别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吹下内存颗粒有时候也可以用,但时不稳定,只要内存没有短路,还是直接屏蔽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