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张A卡的矿卡。蓝宝石

楼主(2021-08-24):
在此之前只见过没有输出功能的n卡的矿卡,天真的以为a卡都是显卡,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无论如何也点不亮,拆开一看,确实不该亮机

网友A:
补上件刷个BIOS不就亮了

这又没有核心屏蔽显示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上件刷个BIOS不就亮了这又没有核心屏蔽显示功能

如果显示功能正常,厂家应该不会如此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