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70 开机5声报警,白屏维修

楼主(2021-08-24):
戴尔5470的笔记本,板号:DAJW8CMB8E1  REV E。 客户送来是开机触发报警,不亮机。拆开后盖,报掉电池,开机还是5声报警,屏幕白屏有竖条。断电把内存拔插一下,再次触发居然点亮了,并且进入了输用户密码界面。以为好了,结果等会再开机,又是报警5声,白屏。更好内存条,还是不行,白屏好像是屏线或者屏幕问题,5声报警应该是时钟问题啊,查主板电池,0V,没有这种接头的电池,用可调电源充一会电,装上还是报警,看来只有先刷BIOS看看了。网上下载了一个刷上,开机30秒才亮机,太慢了,不过好在报警和白屏的问题解决了,再下载,还是开机慢,再下,终于找到了一个开机快的,分享给大家。

DELL 5470.BIN

网友A:
白屏是bios问题,真是少见

网友B:
这个机器 估计 会返修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  BIOS太强大了

网友:
啥怪问题都有,第一次见这种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估计 会返修

刚才已经试了很多次,明天再试正常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是bios问题,真是少见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款机器LVDS输出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估计还得修

网友:
返修预订中

网友:
这款BIOS好坏   修过很多了

网友:
报警一般 显卡 屏线 BIOS问题多

网友:
DELL 不接屏线也会报警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真多

网友C:
BIOS有问题,我怎么删除?一开始刷机开机正常,结果重装系统后,声卡不出声,网卡也找不到了。正在试刷别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有问题,我怎么删除?一开始刷机开机正常,结果重装系统后,声卡不出声,网卡也找不到了。正在试刷别的bios

失误了,客户的系统有密码,也没有仔细测试。

网友:
戴尔笔记本好多BIOS的问题

网友D:
CMOS电池没电会一直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OS电池没电会一直响

是的,时间不对

网友E(2021-09-23):
这个屏线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屏线很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也可能是屏线接触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维修经验丰富高手啊

网友:
奇怪的问题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