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楼主(2021-08-24):
   一个华硕z370i主板,之前偶尔不能开机,开机cpu灯不亮,重新安装一下cpu又正常了,现在重新安装cpu也没用了,cpu灯不亮,应该是不跑码,量pcie插槽a11脚没复位电压,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怎么没人看?

网友A:
老鸟没时间理你   大鸟不会进这么菜的帖子  小鸟怕你抢食吃  这种帖子也只有菜鸟看  估计也帮不了你这个小白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老鸟没时间理你   大鸟不会进这么菜的帖子  小鸟怕你抢食吃  这种帖子也只有菜鸟看  估计也帮不了你这个小白

  菜鸟来了

网友:
bois  bois 刷新 bois 刷新一下

网友:
把几个OK都量一下,刷BIOS,不行就丢了

网友(2021-12-11):
你去买个基地的课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CPU灯都不亮,没有VCORE吧

网友:
刷BIOS,不行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