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技嘉gtx760的显卡奇怪问题

楼主(2021-08-24):
一个技嘉gtx760的显卡,接24+1的接口一切正常,接24+5的接口却装不上驱动,或者装上驱动就花屏或者进桌面黑屏。。。。。。我就奇怪,为啥24+1的口一切正常,跑鲁大师也正常跑。。。。。。大佬们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
24+5   24+1是什么东西? 没看明白? 是在说显卡独立供电接口吗?

网友:
DVI 24+5,看图纸上有数据线通核心的,要不是线路问题,要不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
随便看个例子

网友:
一般这个核心问题i多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个显卡装驱动后进系统黑屏,但是显卡已经正常工作了。后来发现是接口的一个电阻腐蚀掉了,你看看DVI-I接口有没氧化接口附近的电子元件有没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