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命途多舛的一生

楼主(2021-08-24):
一台14年的命途多舛的联想s410,不开机,待机电流0.018,按开关之后电流0.026。排查各个大电路没发现短路。按上电时序一步步往下查,发现南桥晶振没工作。查rtc电路发现RTCVCC电压 0v,量对地阻值短路,通过排查发现电容c179短路,换之问题解决。(这机器买了不到半年就被摔的惨不忍睹,屏幕,四壳,主板,硬盘,散热系统没有一个完好的,之后某宝淘了一个次屏(80元),换了硬盘,变形的散热管整了整,外壳胶带糊起来,用了俩年左右不开机了,据交代是小孩砸的,机器当时都弹起来了,后来加焊cpu好了,开机之后卡logo,硬盘坏了,又换了一个固态,一直用到至今,昨天拿来修,据交代期间又经历了不少虐待)。随着娃娃的长大希望s410一路好走,少点虐待。

s410 la-a321p.zip

图纸及点位

网友:
仁宝代工的主板质量不行

网友:
看着主板上的焊膏惨不忍睹

网友A:
这还是电脑吗?无敌了

网友B:
就差上阿富汗挡子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差上阿富汗挡子弹了

这本本,皮糙肉厚到无法想象,子弹穿透都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电脑吗?无敌了

无敌是多么寂寞,他就是修不死。芯片可以无限次加焊。

网友:
这型号也算是茅坑里的石头了

网友:
一个字 惨

网友:
感谢楼主风险经验

网友:
这本上伊拉克打过仗

网友:
这样的还是比较适合做料板

网友:
惨不忍睹。只能自用

网友:
主板上的焊膏惨不忍睹

网友:
这种情况还敢接,佩服楼主

网友:
佩服搞成这样

网友:
现在客户来修电脑稍微报价搞了都说不修了,都用平板。以前的电脑也是能用都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