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21-08-24):
5vsb接pson,怎么12V也接到pson了,这个怎么理解,谢谢大家

网友:
12V上去向左?向右?走

网友A:
如果二极管压降是0.7v,那么 1K电阻两端

补充内容 (2021-10-25 19:56):

网友:
可能是钳位用

网友:
你想说什么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钳位,把IC6光耦里面的发光2极管输入电压钳位在5.7V.

网友:
这个5.7V待机时应该没有,是主电源启动后才有的吧!

网友:
看得有点晕。

网友:
可能只晓得整流的作用,没有想到钳位的作用。所以晕了

网友(2021-10-10):
IC6光偶的供电来自于12V(D2和1K电阻降压),由于12V工作在大电流时有电压波动,经D4钳位于5V(比5V高0.7V),起稳定稳压作用。

PS-ON是靠副电源提供(软开关机作用),与主电源稳压作用无关。

网友:
5vsb接pson,怎么12V也接到pson了,

PSON必须有个上拉电阻接到高电平,不是5VSB或12v一定要接PSON! 你理解反了。

D4起钳位作用,当12V电压异常升高(即主电源稳压电路失控时,通过D4可强制使5VSB下降进入保护状态,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

你这个液晶显示器里用ATX?
向左、左右、向前看.......这歌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图纸给我都整懵逼了 感觉比笔记本图纸复杂的样子 怪不得我修不了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极管压降是0.7v,那么 1K电阻两端

网友:
看不懂,哪个图上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电路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 意思

网友(2021-11-09):
高手,压根没看懂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脑的开关电源啊

网友:
今天维修了个电源3842+7150+SH0165R,和你的原理图基本类似仅做参考。两个二极管的方向稍有不同,下图二极管方向为实物、实测方向。

网友:
这么厉害,看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