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2S TYPEC不升压的一个发现

楼主(2021-08-24):
P52S不升压 刷UAZ10 后解决
新发现:ThinkPad 官网驱动下载的微码里面 有个 Thunderbolt微码程序(Windows 10 64-bit) 可以提取2个256K 的BIN

我就随便刷的其中一个

按照这个逻辑 估计THINKAPD其他的应该也可以直接提取了刷 但是没验证  以后遇到找不到BIOS的可以试下

网友:
你这机器表示 没有修到过,但是你这个发现可能会帮助到很多人,让他们同赚到丰盛利润

网友(2021-09-30):
不升压是不是就没有待机电压呢?

网友(2021-11-09):
软件也会引起不升压吗

网友:
正常这个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V的?我这有个机器不充电 也不开机,公共点电压是12V左右 不知道是否正常  这个控制芯片是升压到多少V? 是触发出待机吗?

网友:
EXE格式用什么软件提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