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一下电源芯片PMI8994和PMI8996通用吗?? ...
【请教】请问一下电源芯片PMI8994和PMI8996通用吗?? 还有PMI8994和PMI8998通用吗

楼主(2021-08-24):
请问一下电源芯片
PMI8994
和
PMI8996
通用吗?? 还有
PMI8994
和
PMI8998
通用吗
芯片

网友:
小白诚心请教各位大佬了

网友:
小米5本来是一直卡白米反复重启,更换了一个小米5S 的电源芯片以后,一直开机定在logo界面。

网友:
肯定不通用,PMI8998是小米6的,不一样,我都试过

网友:
通用的话,生产8996,8998的意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