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供电芯片就烧mos

楼主(2021-08-24):
为什么就加焊了一下就烧mos

网友:
可能是你加温过高导致吹坏了,或者是你加焊了不等它冷下来就通电开机也会挂。

网友:
反而虚焊了

网友:
芯片烤挂了。。。。

网友:
芯片更换i一个试试,要不针脚连了,要不内部短路

网友A:
芯片烤挂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烤挂了。换个新的吧

b75 拿来练手不折腾了

网友:
那就把芯片和mos都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