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60 核心供电偏低

楼主(2021-08-24):
一张rx560不稳定有时候会花屏跟黑屏 测了下电压,核心电压只有0.72偏低,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有没经验丰富的大佬指点下问题所在?

网友:
不懂帮顶看看有没有大佬解决

网友:
补充下电源管理是ncp81022

网友:
红圈那路正常有0.88v 黄圈那三路只有0.72v

网友A:
我的一张开始核心超频供电正常,后面就掉了,其他正常,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张开始核心超频供电正常,后面就掉了,其他正常,一般什么问题

木知啊,我自己的卡都要被我折腾废了,现在PCIex16模式下直接就不亮了,只能x8模式下才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