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电视60my5100a不定时黑屏故障确定案例一例

楼主(2021-08-24):
夏普电视60my5100a据机主讲买了到现在总共开了10几次,今年开机后后20来分钟就黑屏,然后绿灯变红灯一直闪,再按遥控可以开机,一会儿重复,夏普售后看后说屏坏,要拉走修,机主怕搞得更坏没让带走。在网上找到我,讲了事情经过及故障描述,高速夏普电视红灯闪有多种情况,有保护就闪。可以上门当场修好,约了7月去修,中间在网上搜通病没有,维修例子没有,投诉此型号出故障得大量,到今天才去修。到了现场,插电源,遥控开机,先观察不到一分钟就黑屏,绿灯变红灯一直闪,没有几下之说,从墙上拆下放平,开机器后盖后插电测试,先测led灯线电压,每个电压都有,黑屏后为0v,黑了又亮,黑了又亮一会儿,亮屏时仔细观察屏幕,亮度及其它都正常,把所有线拔掉再插,开机后,几分钟不黑屏,以为好了,又过几分钟,又黑了,又亮了又黑,时间不定,有时黑了等几秒绿灯变红灯一直闪,遥控可以开机,重复以上故障。正常时测试ofl2.8v,stb3.1v,error0v,不正常error3.2v,去掉error,开机还是老样子,确定不了哪的问题,怀疑电源板或背光系统问题,背光电压正常,光源匀称,另外说一下,从来没有用过灯条测试仪器,认为那个玩意测试不准,的确很多论坛人说有的灯条坏了测试照常亮,这个本身就亮估计用那玩意也测不出来。测了两个多小时没有头绪,突然把灯电压降了再试,降下电压开机20多分钟,没再出故障。确定灯条应该性能不良,收费收工,这个案例告诉其他人员,这种情况确定灯条问题,不用再反复测试找原因了

网友A:
那不就直接换灯条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直接换灯条看一下。

手头肯定没灯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直接换灯条看一下。

应该判断好了再拆屏,大屏如果不细心容易弄坏,弄坏了还要赔的,也可能用户可能就高价卖给维修师傅了

网友:
看了还以为板的问题了,还没遇到过LED有问题 闪红灯的!

网友:
这质量也够差的,没怎么用都坏。

网友:
那不就直接换灯条看一下。  应该判断好了再拆屏

网友:
把灯电压降了是什么个操作?

网友(点评):
输出端并个电阻?

网友B(2021-11-06):
怎么降电压法

网友B(2022-08-05):
学习了,今天修到了同样故障机。

网友B(2022-12-24):
我家就是这个型号的电视,现在开机后黑屏,我怀疑灯条有坏的,降灯电压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