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0-70 LA-B091P 待机短路

楼主(2021-08-24):
联想E40-70待机电流0.01,按一下开机键电流到0.25,测待机电感PL402  3.3V正常,待机5V没有,拔掉电流表测5V对地阻值短路,断开5V与后端的焊点PJ402,测5v电感端PL404仍对地短路,随拔掉电感PL404,测PU402输出端对地不再短路,至此短路故障就在电感之后的5个电容上,逐个拔下PL404周围五个电容,其中一个击穿短路,更换后成功点亮。

网友:
这个  图片上都可以看到裂痕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做维修的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好使,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我发现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通电5A的,拆机根本不用万用表,也不用烧鸡,基本上眼睛瞄上那么一遍就能找到短路的电容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描写清晰,方法得当,直接命中目标。有眼神好的一眼就可看到,我在个眼神放到跟前不一定看到

网友:
从图片看,楼主要注意基本功了,劲有点大,表面层都掉皮了

网友:
拆个电感电容什么的有这么费劲吗?板子都变色了,背面如果有原件直接全掉下来了,买个300块的烙铁也不至于这么费劲啊!

网友:
烧鸡大法也不错的

网友A:
短路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不一定,要看是哪里短路了,小芯片短路就不好找。

网友:
这种变色的  多看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B:
我有一片,单u坏了,也是这个板,短路

网友:
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有个不认硬盘的,

网友:
人老了,眼睛不好使,有点恼火,年青人就不一样了,有些电路一扫,一摸,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
老机器,没什么含量

网友:
这种短路是电容问题的还是舒服

网友:
修的多了用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有的主板有贴纸,看看贴纸有没有烫痕就能知道哪个电容短路

网友:
联想昭阳的机器特别恶心,经常出怪病

网友:
我会先拆电容,不拆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单u坏了,也是这个板,短路

我也遇到斤一点点水  1.05v  短路   U挂了,就那么一点点水的痕迹

网友:
此故障捡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