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时序方面的问题,望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2021-08-24):
修到一台8系列芯片组的一体机,板号LA-A061P,待机时测量VCCSUS3_3、RSMRST#没有电压,触发上电后(能开机),才有3.3V电压。
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有些机器的待机信号需要触发后才能测到?

网友A:
那是肯定的,标准时序是不会变的。但是不同牌子机器设置会有不同,所以每修到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的,就要特别记住它。不然会被它耍的团团转

网友:
RSMRST#在待机时没有电压的,还是很少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肯定的,标准时序是不会变的。但是不同牌子机器设置会有不同,所以每修到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的,就要特别记住它。不然会被它耍的团团转

好的,感谢大师指点

网友:
就算同一个牌子 有可能时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