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电阻多大?

楼主(2021-08-24):
一个是“红、绿、银、金、黑”; 一个是“棕、黑、银、金、黑”,它们分别是多大?谢谢。

网友:
0.25欧和0.1欧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因为图片的原因,我就没有仔细看是什么颜色的色环,我是按楼主所说的色环颜色输入的。

网友:
这种电阻看着像是检流电阻,电阻值不会太大。

网友:
0.25  0.1  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