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470 G1 板号 12241-1 主板烧件

楼主(2021-08-24):
HP 470 G1,之前不开机,插电源表没反应。拆机发现 PU4402 和 D4201 已经烧了。换 PU4402 可以开机,电池也可以充电。但 D4201 装上后,插电马上烧坏。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特来请教。这个 D4201 到底是什么用处呢,如果不装,电脑是否可以正常使用。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到同型号的。这个二极管是有要求的。有耐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找到同型号的。这个二极管是有要求的。有耐压的。。

是的。因为上面的型号已经看不清了,没有找到相同型号。那可能是耐压不够?如果不装可以吗?谢谢。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可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可能不装。

谢谢。现在没装,开机试了一天,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上面的型号已经看不清了,没有找到相同型号。那可能是耐压不够?如果不装可以吗?谢谢。

不安装可以用就是万一充电器电压高了容易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