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个怪病S410P机器

楼主(2021-08-25):
插上电第一次不触发无待机,第二次插上电后就可以正常触发了,然后关机几秒后待机就变成0.08了,待机芯片51225发烫,测量电感和所有引脚对地都是300欧以上的正常值,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烫,,,陷入僵局了,不会了,主要是打不出短路值,烧的话还只有待机发烫其他不发烫,待机芯片换了好几个了,线性电容也换了1个,求指点给个方向

网友A:
应该是线性有漏电,仔细查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性有漏电,仔细查RTC电路。

好的师傅感谢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