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8P摔后无服务反复跳无SIM

楼主(2021-08-25):
接修一台8P,顾客是商场经理。8P无服务常见问题。

故障分析:无服务摔的首先考虑高低频功放断线通病,射频等。

直风风枪快速取下高低频功放,以为是个捡钱活。拆下芯片处理干净焊盘后。没掉点。看来问题不简单。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打阻值发现焊盘RFFE2阻值不正常,断线。心里顿时感觉凉凉。取基带CPU飞线倒是不难,关键问题是8代主板都不耐造。万一动芯片完成其他问题或者不开机就麻烦了。只能刮骨疗伤了。这次就不能打开鑫智造了,鑫智造没有板层走线图。只能上ZXW了。离基带CPU J1飞线挖点最靠谱。

小心挖开A面第二层走线。如图。

绿油绝缘后用威利补点神器,一路飞线绿油固定如下图。

接好线,大功告成。

一开机又是无服务反复跳SIM卡,脑袋懵懵的。问同行都说是中频坏了。冷静思考下,断线中频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中频坏一般能*#06#出串码。这个无串码。还是先把高低频功放换了。

装机测试完美出信号,此机摔坏导致无服务完美修复。
总结:
1.维修不能用习惯性思维,上来就是通病一顿操作猛如虎,干完高低频就拆中频。
2.8P本身板层不耐造,挖线飞线解决风险最低。
3.上ZXW并不是说鑫智造不好,说实话鑫智造已经很完美了。咨询过月饼大神,鑫智造没有板层走线图。有时要图纸互补。感谢鑫智造的技术工程师。
4.还有不到一个月,估计月饼大神要过生日了,提前祝您生日快乐!牛年大吉大利!阖家幸福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无SIM这个故障很容易反复

是的,修到好多台了,大部分是通病,这台二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 分享!

月饼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月饼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附近的天线容易开焊

网友C:
大神,如何拆封胶芯片 似融非融就翘如何把握时间呢有什么技巧吗?刚学,能回复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如何拆封胶芯片 似融非融就翘如何把握时间呢有什么技巧吗?刚学,能回复一下吗,感谢

这个没啥诀窍,看你用啥风枪。练得多就手法熟练了。

网友:
牛逼。服劲高手...

网友(2021-10-02):
思路清晰,真棒!我修手机就是思路比较乱,怎么才能跟你一样

网友:
鑫制造新版本支持板层走线了,以后就能在鑫制造看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