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屏幕不显

楼主(2021-08-25):
     Rx560显卡,开机不显,上集显识别为rx460.扫描显存没问题。刷bios后正常开机了,也显别rx560驱动也能安装。玩游戏也没问题。用鲁大师跑过分然后关机后第二天开机不显了,怎么弄都点不亮键盘灯都不亮,
      换了一张主板开机点亮了,进系统正常 然后看电影玩普通游戏没事,风扇也不转
      打开3d游戏侍魂晓然后风扇开始转,刚进游戏就黑屏了,键盘灯有反应。重启后开不了机了,又不显
主板放电后又点亮了。
     测了电压也没发现异常。就是看电影68度了风扇都不转。求指点

网友:
BGA就可以了 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卡被诅咒了丢了吧。

网友:
Pcb板子过孔不良,慢慢查去吧,要么直接换板子包好

网友A:
刚刚才发现这个卡一直工作在x8,换了主板还是一样,

网友:
耦合电容看看测测阻值,温控坏了没?不知道怎么弄的话直接拉个5v做风扇供电,切了原来的!!

网友:
不想麻烦就风扇控制线断开,只要受得了开机就满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才发现这个卡一直工作在x8,换了主板还是一样,

这卡本来就是X8,出厂就是X8没毛病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卡本来就是X8,出厂就是X8没毛病啊

。。当真?不是所有的显卡都是 x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真?不是所有的显卡都是 x16?

当然,童叟无欺560  550  450  460都是8X因为卡的性能跑不满16X也用不上16X看看耦合电容就知道了只有8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童叟无欺560  550  450  460都是8X因为卡的性能跑不满16X也用不上16X看看耦合电容就知道了只有8对

多谢大佬给我上了一课,我还在使劲折腾

网友:
黑屏后,测试电压也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