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MTK刷第一次成功了但是不开机,后面再刷就跑一个红条,几十秒后报错?

楼主(2021-08-25):
答:字库出问题了吧。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可能是固件刷错了,不如上别的网站上重新下载一份,因为之前刷机的时候同样是一个手机的型号,但是里面的类型不太一样,所以办法去别的网站下载了新的去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