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求助,用易我(EaseUs data Recovery)恢复完2T分区后,文件许多都打不开

楼主(2021-08-25):
客户的4T硬盘有一个2T分区打不开了,我用EaseUs data Recovery Wizard 成功恢复出当前分区的所有资料。新买了一块2TB的硬盘作为导出硬盘。完了后,浏览有些文件就是这样的

有些文件无法预览,打开后显示 照片查看器无法打开此图片

CAD文件也是如此

也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打不开,有能完整打开的。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不排除存在部分坏道的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恢复工具比较弱智,建议R-Studio用扫描分区的方式来恢复试试

网友:
恢复软件不是万能的,出错很正常。

网友:
文件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存在部分坏道的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恢复工具比较弱智,建议R-Studio用扫描分区的方式来恢复试试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用了R-STUDIO V8.14 后,导出的文件情况和易我(EaseUs)恢复的一样。还是哪个文件打不开 仍旧打不开。哪个文件能打开 仍旧能打开。再怎么办?

网友:
高手,请指教一二。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存在部分坏道的可能的。当然也不排除恢复工具比较弱智,建议R-Studio用扫描分区的方式来恢复试试

建议R-Studio用扫描分区的方式来恢复试试

R-Studio这个德国的数据恢复软件有教程吗?

我R-Studio制作了一个待恢复的镜像文件,用R-Studio恢复这个数据文件时,无法加载这个镜像文件,请教何故?

网友:
没有覆盖换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