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3N BIOS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21-08-25):
我的是华硕e403n  版号是e403na  2.1版本的帖纸是(211)e403na  . 现在的情况是他原bios开机瞬间能上0.13到0.17a 然后掉电在回到0.1a 不动.+VCGI 电压没有  .在0.13-0.17a瞬间  +vcgi电压是有的.  在网站上下了不下10个bios  .都是从0.03a跳到0.097a就不动了.一直没有+VCGI电压 .很是奇怪.那位大师能指点一下.是不是bios问题.  或是能帮我合成个谢谢.先奉上备份的bios  .谢谢

备份的e403n 2.1版本的.zip

网友:
还有就是我备份的bios 刷了放在这机器上也是跑0.097a 不动

网友:
都刷了不下十个BIOS了。既然+VCGI电压没有,不改查查供电芯片的相关电路吗

网友:
瞬间是有的  .同时他有2个一样的芯片 我都对换了一样的

网友:
应该根bios没关了,不行就去把bios合成试下.还是看看电路吧

网友:
版本不对重新下载是bios问题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啊  那位有给一个啊谢谢

网友:
解决了bios本体的问题  换个就好了

网友:
不要死刷BIOS,看看是不是短路了,还是供电芯片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