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50主板 IT8613E 无36脚PWRGD3,有图纸

楼主(2021-08-25):
主板能开机,不亮,十几秒后自动关机,测量IO无 IT8613E 36脚PWRGD3,该电压控制核心pwm芯片vin电压(正常5v,无PWRGD3后4.7v)。核心供电无电压,无sclk波形。究竟哪里有问题啊?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Biostar TB250 BTC

网友:
顶一下,问一句,问题是不是出在io it8613e上面?

网友A:
你这个属于开机掉电,在开机与掉电之间的有效时间内,迅速测量供电,从内存供电开始测,看下有什么供电异常吗?

网友:
可以的,看着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属于开机掉电,在开机与掉电之间的有效时间内,迅速测量供电,从内存供电开始测,看下有什么供电异常 ...

供电都是正常的,核心供电芯片isl95866 :en端1.6v,vr-rdy是3.3v。vdd 4.4v。vddp 5v,vin 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是正常的,核心供电芯片isl95866 :en端1.6v,vr-rdy是3.3v。vdd 4.4v。vddp 5v,vin 12v

失误,忘了问你有没有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误,忘了问你有没有先刷BIOS。

刷过,bios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顶一下,说明一下,如果强制先上12v,5v,3,3v,再开机,可以正常亮机,这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C:
这个工厂的不良品,还是客户送修的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厂的不良品,还是客户送修的坏主板

主板是好的,就是亮机慢或者不亮,另外,查开机电路,atx pg信号主板没有用到,感觉是主板怪故障的原因

网友D:
桥坏也可能这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也可能这样哦

明确一下,最新测试,先马500w金牌电源可以点亮,但是dc-atx直插板无法点亮主板

网友:
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呢

网友:
哪个零件线性不良引起的,很难查

网友:
太多零件了 查起来费劲死了

网友:
卧槽 挖矿主板的图纸

网友:
tx pg信号主板没有用到,感觉是主板怪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