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500pop电源芯片电源能调高输出电压吗

楼主(2021-08-25):
12v1a电源,输出电压不到12v,想把他电压调高到12.6v-13v之间,给充电钻保护板充电用。请问调整哪个电阻能实现

网友:
调整反馈电阻

网友:
调r13的阻值电压没变化

网友:
我看着没在次级  初级你查下
走线看不清啊

网友A:
你看下r7r8那一块
我不确定是频率还是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r7r8那一块
我不确定是频率还是反馈

好的,我再拿出来看看,几天没来论坛了,才看到!

网友B:
减小下面那个电阻

网友C:
可以拿个一兆欧的电阻,给初级上的电阻并联一下,观察电压的变化。插件电阻比较合适,注意短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拿个一兆欧的电阻,给初级上的电阻并联一下,观察电压的变化。插件电阻比较合适,注意短短!

一般都是靠电源芯

网友:
好的,我找个一兆欧的电阻试试

网友:
微调整,可以调tl431上的电阻,以前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减小下面那个电阻

你标的这个电阻应该就是r8. 谢谢,己经改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r7r8那一块
我不确定是频率还是反馈

就是r8

,512的电阻换了472还是492的电阻,记不清了,现在输出电压是12.7v

网友:
插件电阻焊贴片上不好焊,把r8电阻焊开路了,上电才1.2v跳变,然后找了个比512小点的电阻,装上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