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cd改led 不断高压部分行吗?

楼主(2021-08-25):
我看好多都要断高压部分 我菜鸡 找不到怎么断 请问 不断开行吗? HP w1907的显示器

网友:
断开升压的供电  反正也不用了  高压存在肯定不安全啊

网友:
还是断开的好

网友A:
找12V 断开就行吗?

网友:
断开供电  断开on/off信号 断开亮度信号  是最可靠的,其实99%不用断开,有个别的不断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12V 断开就行吗?

当然可以

网友:
最好断开高压部分供电,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和接地可以不断开。不断开高压部分供电,会出现供电不稳定影响LED板子稳定性。

网友:
研究下,感谢分享

网友:
拆掉变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