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a540l 板号:x540uv 亮机快bios

楼主(2021-08-25):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a540l,板号:x540uv,的华硕i5,7代的笔记本,上电有0.005a到0.009a的待机不触发插电池有充电电流1.454a,拆机后可以看到有腐蚀的地方,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腐蚀的地方有对地阻值正常但有两个电阻已经无穷大,这个板没有点位,不知道什么电阻,更换腐蚀的电容电阻,上电,更换电阻的地方有3.2v电压是给内存的,开电流跳变两次到0.652a左右不动,这个刷bios,在网上找的bios分离合成的刷上之后故障一样,加了一条内存条,怕CPU太热装上风扇,等了20多秒才开机,能点亮,进系统也正常,但内置内存没识别到,开机慢,我有重新合成一个bios,重启三遍之后进系统,之后亮机很快。把合成之后的bios传上来。

网友:
这个笔记本电脑型号是a540u的,刚才看错了

网友:
已测,亮机快!

网友(2022-05-26):
这个值得试一试,有机会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2023-04-07):
好用,亮机确实快,,感谢

网友(2026-05-06):
这个BIOS屏蔽内存了 亮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