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电压的诡异现象

楼主(2021-08-25):
  一个z370i主板,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机cpu不跑码,不能开机的时候量复位电压没有,也就是说复位电压时有时无,也没有规律,说不定啥时候有啥时候没有,请问这是哪个玩意出问题了呀

网友A:
我只想问你测量的是CPURST#这个复位吗,你是装上CPU然后通过点位找所连接的元件上测到的,还是不装CPU在座子上直接测的。如果你是装好CPU开机测的复位电压它肯定是从低到高,然后维持高。电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就基本上是多少V。如果在开机中这个电压突然变低,那这机器就黑屏或者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你测量的是CPURST#这个复位吗,你是装上CPU然后通过点位找所连接的元件上测到的,还是不装CPU在座子上直接测的。如果你是装好CPU开机测的复位电压它肯定是从低到高,然后维持高。电压看上拉电压是多少就基本上是多少V。如果在开机中这个电压突然变低,那这机器就黑屏或者重启了

在pcie a11脚上测量的,能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正常,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电压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