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线,

楼主(2021-08-25):
这个是什么线,

网友:
经过专家鉴定,此线名叫毛线

网友:
这是混分贴吧,细节不拍,也不拍全图

网友:
出门右转 找个电脑店一问便知

网友:
您好,建议把全图都拍上,方便大家查看,帮您解疑哦!
类似这样的帖子建议少发或不发哦,以免被视为水贴

网友A:
一头像网线,另一头呢?能拍全点吗。

网友:
看到有个孔,有可能是麦克风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A:
一头像网线,另一头呢?能拍全点吗。

这个就是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