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air12.5 CPU对地阻值

楼主(2021-08-25):
小米笔记本air12.5  测CPU供电 电感L66310对地阻值10欧正常么    有没有测过的朋友我这台是开机电流0.22然后掉到0.14不动   没有CPU供电   测cpu阻值这么低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阻值正常的  这款 上电电流本来就不大

网友A:
看这做工太Low了  不敢买小米系列

网友B:
我有这个主板在修,需要的话明天去测

网友:
阻值正常,小米的不好修

网友:
电阻值正常的,小米修的不多。个人觉得小米不好修。图纸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主板在修,需要的话明天去测

您哪是啥问题      麻烦您测下阻值    我这个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做工太Low了  不敢买小米系列

板子很薄   用料的话中规中矩吧

网友B:
刚量了下,正常,我这个是TYPE-C那边板层烧了,接了个诱骗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量了下,正常,我这个是TYPE-C那边板层烧了,接了个诱骗的接口

大哥   这个cpu供电95859芯片 要想百分之百确认是它坏除了VIN    VCC    EN   别的还有那几个脚

网友:
10很正常

网友:
阻值10是正常的,基本上都这样,小米的电脑还没有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