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80S 求助!

楼主(2021-08-25):
24780S求助:
故障现象:不过隔离
检测: 公共点阻值正常。跳过第一个管,开机正常。不充电。
1,24780S 供电正常
2, 6脚 2.6V  正常
3,   24脚  6V 正常
4, 5脚 ACOK  0V 不正常
5, 4脚 驱动隔离管信号    电压瞬间一直跳变,万用表很难抓到,示波器抓的到。
更换过充电IC 故障一样。 看论坛说这个IC 有时候要接电池才能过隔离 ,接上电池,故障不变。
疑问点: 1,跳过第一个管子,电路正常。 4脚 25V 正常。 开机正常。 说明故障点比较小。就在IC这一块。   这个机器没图纸,参考其他图纸发现隔离管都有外挂电容。仔细观察主板,发现这个板子很简单 就两个管子 没接其他东西。G级直连IC 4脚。
  2,   4脚 驱动信号一直跳变,感觉像IC工作了又瞬间保护了。  移除充电上下管。 放电管。 故障不变。
求思路!

网友A:
ACDET这个信号不对!我上次就碰到了这个芯片的AEDET这个信号2.65V死活不过 、然后换分压电阻调到2.85V左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ET这个信号不对!我上次就碰到了这个芯片的AEDET这个信号2.65V死活不过 、然后换分压电阻调到2.85V左右 ...

嗯 我在论坛下了个白皮书,上面写的 4.3V。  没图纸 没法确认到底多少V。  我试试换下看看。 多谢。

网友:
24780S的芯片有些要接电池才过保护隔离的  我遇到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