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没有电压啊

楼主(2021-08-25):
图片上的晶振没有电压,主板开机不跑码,量pcie有复位电压,但是没有时钟电压,不是要先有时钟才有复位的吗

网友:
晶振的两个脚连接的两个电容

网友A:
按照时序查。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查。有可能是桥坏了

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时序查。有可能是桥坏了

时序不对就是桥坏了吗

网友:
这个晶振不是给桥的吧 查边上的idt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