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触发

楼主(2021-08-25):
联想IH81M的主板 ,偶尔不触发,不触发时没有+3vsb电压。下载电路图找电压,电压来与u33的6脚,测试U33,2,3脚没有电压,往前找到Q60,发现不导通,Q60D的g极受控于io,算了没有配件直接短接s和d极。+3vsb电压发出正常 。开机还是不触发,测量电压开机针只有2.2v,开机针电压来源于+3VSB_DSW,受u51芯片控制,测量U51的1,3脚正常,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呵呵这个芯片也没有。没办法找个+3vsb的电压直接过来吧 。之前U33的6脚就是+3vsb,直接一根线飞过来。开机,点亮。后面的图片发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吧。图纸附上

网友:
楼主这波修的成本超级低

网友:
你这叫强行上电,估计后面还会出故障。

网友:
师傅您好,我的华大硕b85 plus r2.0不能识别ddr3 8G 1600的条子,bios显示4G,请问题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