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用示波器抓v星B250M PRO-V(MS-7A74 1.0)掉电

楼主(2021-08-25):
v星B250M PRO-V(MS-7A74 1.0)是已经修好三天,今天过来发个贴骗骗分。拿过来插电测试,发现是掉电。掉电现象很乱,v星110开始就有三个跑码灯(CPU灯、内存灯、VGA灯)时而跑内存掉、时而亮一下就掉、时而开机一会就掉、时而内存和CPU灯来回跳。总之每一次都很不规律。万用表是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就试试示波器看能不能抓到哪个先掉吧!
    我是直接怼CPU供电和SLP_S3#反复测量了几次发现是CPU先掉,上图

然后就是cpu供电和cpu开启对比。

猛一看,看不出一二三来,那就调整时基大小观看吧

等放大的时候发现cpu开启有个下拉动作V型然后掉电,可惜有张图没拍出来。我看了半天隐约觉得是开启先掉。图纸上和开启相连的也就Q14和Q15

当时用示波器测量cpu的开启电压 发现是稳的3V。本打算换掉那两个双N管的,突然想到前几天在论坛上看到有个笔记本掉电的帖子是加了两个电容好的。他那两个电容在板子上没装,我看了下我的这个正好Q14有两个电容也没装,那我就照葫芦画瓢顺手装了两个,不装不知道装了吓一跳,好了!

框框里有两个电容是我装好的,三天了前两天一直点着没挂pe怕不稳定,今天装了系统用了一天也没出现问题。基本稳了吧,我用示波器也就瞎用瞎理解吧!

网友:
不错,但感觉病因没找到心里不踏实

网友A:
现在漏装零件引起的故障见多

网友:
MSI控制成本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漏装零件引起的故障见多

应该不是漏装,是降成本吧。

网友(2021-10-11):
电容装多大耐压及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