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11252-1 待机偏高加加电不显维修

楼主(2021-08-25):
通点测试待机电流0.115,待机偏高触发电流1.2不亮机,先修待机偏高测5v电感组织0.045组织偏低,翘起电感烧鸡发现5vusb供电转换芯片损坏更换后到组织恢复到0.405,通电待机0.007待机正常开机电流1.2不显示,示波器测bios2脚发现有读取波形直接刷bios再次加点熟悉的golo出现维修到此结束

联想G480 LG4858 MB 11252-1 N卡独显 BIOS OK.bin

Lenovo G480 11252-1 .pdf

网友A:
“熟悉的gol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熟悉的golo”...哈哈哈

刚看见字母打反了

网友:
微短路属于漏电

网友:
BIOS很好 用

网友:
好,还有图纸,

网友:
那个好像是USB的供电芯片

网友:
USB 供电短路    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BIOS千奇百怪,USB接口保护也能搞坏bios

网友B:
2脚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波形是怎样的

就是有读取数据的波形呗

网友:
楼主修机简单直接

网友:
要效率直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