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友达面板间歇性横纹

楼主(2021-08-25):
问题如图间歇性横纹,一闪一闪的
还有得救吗!!!!!

网友A:
vgl测了么?跳变不?

网友B:
你是用的VGA接口接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VGA接口接主机吗?

HDMI输入的,VGA也一样

网友:
那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你要么到淘宝上买一块替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l测了么?跳变不?

跳变,,最低-3.5v最高-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l测了么?跳变不?

vgh只有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l测了么?跳变不?

搞错了,vgh26.9,vgl9.5.应该正常不跳变

网友A:
老衲掐指一算~你这个不太乐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衲掐指一算~你这个不太乐观

表笔戳到铁皮测错了。vgh26.9,vgl-9.5.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vgh26.9,vgl-9.5.应该正常

网友:
一边Y轴有问题

网友(2022-06-05):
和我的一样现象,也是友达屏

网友:
这样的应该不好修了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