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311F 背光一半亮

楼主(2021-08-25):
开机背光一半亮一半暗,拆屏拆出灯条,发现背光只有一半亮了一半不亮,用万用表LED档测试灯珠是好的,难道是升压板不行?

网上订了一个升压板还是一样问题,我用表笔点不亮 那端负极测量电压时,灯条全亮了,负极电压2几V降到3.0V,但不亮一半时,负极是22V,不明白是表笔碰触负

极,灯条就全亮了??难道是一半性能不良引起升压板起保护??有没有去保护方法请指教。升压板芯片是这种

网友:
10脚为过压保护检测脚,门限电压为2.0V;14脚为过流检测脚,门限电压为0.54V;24脚LED状态检测脚,正常时为5V,低电平时即为保护状态。检查一下10脚对地电阻,此脚电压上升会误保护。

网友:
10脚为2.9V,14脚4.9V,24脚半亮时22V ,全亮时3V 。试了10脚接地,不亮,不对吧

网友:
led去保护?估计要返修啊

网友:
是LED芯片坏了吧?

网友A:
强光手电照下不亮部分有无图像,如有一般为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光手电照下不亮部分有无图像,如有一般为屏坏。

屏幕上一半亮一半暗,什么屏坏,是灯亮有一半不亮

网友B:
我把这二组的灯条负极交换下,全亮了,全亮时,负极分别是5V 和1V,感觉不平衡吧?
说是背光芯片24脚正常是5V ,但测量是1V,这个不正常吧,但全亮了,不管了,我装机试试多长时间。

网友:
升压板起保护??

网友:
10脚对地之间接有几百K至1M的电阻,不能直接接地,否则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这二组的灯条负极交换下,全亮了,全亮时,负极分别是5V 和1V,感觉不平衡吧?
说是背光芯片24脚正常 ...

你这样测试应该用不了多久,先两路电压用灯条测试仪测试下看下压降是多少,如果两路有区别,那就建议换灯条为好。去led驱动保护以后容易引起更大的故障。

网友:
换全新灯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