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迪兰恒进260x酷能,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1-08-25):
核心有vddci有0.2左右但是对地阻值只有0.2 欧vddc也是0.2 对地阻值有6欧。这是核心挂了吗?

网友:
先修供电试试吧

网友:
核心供电是0.2v左右。其他电压正常。显存也强开过1.5正常。电源pwm芯片是ncp81022 fb脚1.3v没找到分压电阻。有大佬整过这个ic吗?有图的来个图吧

网友:
fb脚加分压1k电阻,vddc可以输出0.9v,但是vddci没输出,vddci对地0.2欧不知道是不是核心坏了,有大神知道vddci反馈是怎么样的吗?

网友(2021-12-28):
我遇见同样的问题,迪兰260x, vddci阻值60,没有输出电压, 显存强开1.5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