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E570 版号NM-A831 3.0版本 原机亮机BIOS 原机备份

楼主(2021-08-25):
原故障开机不显示大小写等常亮 假死状态刷1.0版本BIOS不亮机 后刷回来了 找到故障改成集显 成功救活

可亮机W25Q64BV_20210825_165128 原机备份.BIN

网友:
可以改集显吗?正好、手上有一台,有黑胶

网友A:
有黑胶,加焊怕爆了,有屏蔽独显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黑胶,加焊怕爆了,有屏蔽独显的BIOS吗?

不用刷bios直接断独显供电改 电阻位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