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电池坏了,换了新电池后,插上稳压可调电源,电压被拉低到13V

楼主(2021-08-26):
       以上所述,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呢?哪位高手帮忙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主板有短路  要不就是主板是从pwm电路供电到公共点

网友B:
兄弟,你描述太不清楚了,你是怎么判断原机电池坏的,是不认别还是待机时间短。换了新电池,你有看过新电池的电压是多少V吗,还有被拉低的电压指的是公共点电压吗,还是可调电源的电压。如果你不描述清楚,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描述太不清楚了,你是怎么判断原机电池坏的,是不认别还是待机时间短。换了新电池,你有看过新电池 ...

原机电池是不存电了,所以更换的新电池。新电池的电压是10V左右,装上电池的情况下,插上稳压可调电源,是稳压可调电源的电压被拉低至13V,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板有短路  要不就是主板是从pwm电路供电到公共点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我有点不明白,主板有短路的话,为什么不安电池的情况下,接稳压可调电源,电脑可以开机工作,稳压可调电源的电压和电流也都正常呢?还望能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
隔离管击穿,不接电池正常,接电池后电源的20V直达电池的10V,造成短路

网友:
这是主板有短路  要不就是主板是从pwm电路供电到公共点。,隔离管击穿,不接电池正常,接电池后电源的20V直达电池的10V,造成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离管击穿,不接电池正常,接电池后电源的20V直达电池的10V,造成短路

你说的隔离管是P沟道的MOS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隔离管是P沟道的MOS管吗?

适配器端两个隔离管,电池端一个隔离管,都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端两个隔离管,电池端一个隔离管,都要检查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