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三洋43CE1230D1主板CV338H-A42A,开机卡第一屏LOGO

楼主(2021-08-26):
三洋43CE1230D1主板CV338H-A42A,开机卡第一屏LOGO,强刷机可以正常刷完,故障不变。查看打印信息,看不懂,有没高手指点下是哪里问题?打印信息一直卡在“sending IPI to all other CPUs:”后面重复跑。

UART_115200

AC_ON
BIST0-OK
BIST1-OK
_U
Relocation Offset is: 01200000
[AT][MB][start ub][414]

U-Boot 2011.06-00026-g1976d92-dirty (Jan 10 2017 - 16:39:02)  MBOT-1106.0.10.1340012

DRAM_SIZE1=256 MB    DRAM_SIZE2=256 MB    DRAM_SIZE3= MB
msIR_Initialize
[SYS][Utopia]: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815, current resource pri_shm content is: 0
[SYS][Utopia]: Function = SYSOpen, Line = 834, [SYS INFO] OPEN INSTANCE...
create instance at 296EAA28 with private size 108 bytes at 296EAA70
[MIU][Utopia]:
[MIU INFO] miu opencreate instance at 296EAAE0 with private size 80 bytes at 296EAB28
create instance at 296EAB80 with private size 48 bytes at 296EABC8

uboot held at [294DDF60~2AC00000],size=017220A0
CPU  : Messi
Board: BD_MST091B_10ASXG_15281_MESSI
DRAM:  172 MiB
Now running in RAM - U-Boot at: 29D00000

eMMC: HS200 200MHz
eMMC 3.63 GB [747FF8h]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No ethernet found.
MAC:  0xB8: 0x3D: 0x4E: 0x6E:0x73: 0x31
#######################################################################
#######################################################################
[AT][MBoot][Driver Init][613]

<env reload for CHECK_IF_MBOOT_DEFAULT_ENV>
mmc change mount : system
** File not found /etc/set_env
[ERROR] loadscript:757: No enough buffer or path fail(/etc/set_env) :
[src/MsUtility.c] [loadscript]
USAGE example: project_id_set 0x0000

Changelist:     24543697
============= set bootargs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setCtvFacTestMode==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swiotlb=512 LX_MEM=0xE300000 LX_MEM2=0xA0400000,0xFC00000 EMAC_MEM=0x40000 PM51_ADDR=0x20010000 PM51_LEN=0x10000 CMA0=XC_STR_MBOOT,miu=0,hid=20,sz=0x1800000,st=0x8800000 CMA1=OTHERS,miu=0,hid=23,sz=0x1c00000,st=0xa000000 CMA2=RETURN_ENUM0,miu=0,hid=26,sz=0x800000,st=0xbc00000 CMA3=RETURN_ENUM2,miu=1,hid=27,sz=0x1400000,st=0x400000 CMA4=VDEC1,miu=1,hid=19,sz=0x4000000,st=0x1800000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EMMC SECURITY=OFF IsUseFactorCmdbBin=0 atvdb_empty=1 ctv_cleardb=0 factory_mode=0
AC on
setCtvAtvDbEmpty==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swiotlb=512 LX_MEM=0xE300000 LX_MEM2=0xA0400000,0xFC00000 EMAC_MEM=0x40000 PM51_ADDR=0x20010000 PM51_LEN=0x10000 CMA0=XC_STR_MBOOT,miu=0,hid=20,sz=0x1800000,st=0x8800000 CMA1=OTHERS,miu=0,hid=23,sz=0x1c00000,st=0xa000000 CMA2=RETURN_ENUM0,miu=0,hid=26,sz=0x800000,st=0xbc00000 CMA3=RETURN_ENUM2,miu=1,hid=27,sz=0x1400000,st=0x400000 CMA4=VDEC1,miu=1,hid=19,sz=0x4000000,st=0x1800000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EMMC SECURITY=OFF IsUseFactorCmdbBin=0 atvdb_empty=1 ctv_cleardb=0 factory_mode=0
setClearFactoryDB==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swiotlb=512 LX_MEM=0xE300000 LX_MEM2=0xA0400000,0xFC00000 EMAC_MEM=0x40000 PM51_ADDR=0x20010000 PM51_LEN=0x10000 CMA0=XC_STR_MBOOT,miu=0,hid=20,sz=0x1800000,st=0x8800000 CMA1=OTHERS,miu=0,hid=23,sz=0x1c00000,st=0xa000000 CMA2=RETURN_ENUM0,miu=0,hid=26,sz=0x800000,st=0xbc00000 CMA3=RETURN_ENUM2,miu=1,hid=27,sz=0x1400000,st=0x400000 CMA4=VDEC1,miu=1,hid=19,sz=0x4000000,st=0x1800000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EMMC SECURITY=OFF IsUseFactorCmdbBin=0 atvdb_empty=1 ctv_cleardb=0 factory_mode=0
setCtvFacTestMode==bootargs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swiotlb=512 LX_MEM=0xE300000 LX_MEM2=0xA0400000,0xFC00000 EMAC_MEM=0x40000 PM51_ADDR=0x20010000 PM51_LEN=0x10000 CMA0=XC_STR_MBOOT,miu=0,hid=20,sz=0x1800000,st=0x8800000 CMA1=OTHERS,miu=0,hid=23,sz=0x1c00000,st=0xa000000 CMA2=RETURN_ENUM0,miu=0,hid=26,sz=0x800000,st=0xbc00000 CMA3=RETURN_ENUM2,miu=1,hid=27,sz=0x1400000,st=0x400000 CMA4=VDEC1,miu=1,hid=19,sz=0x4000000,st=0x1800000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EMMC SECURITY=OFF IsUseFactorCmdbBin=0 atvdb_empty=1 ctv_cleardb=0 factory_mode=0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Saving Environment to MMC...
Writing to MMC(0)... 128 blocks written: OK
128 blocks written: OK
done
AC on
env AutoFacMode = 0
env project_id = 0x0001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Size of file "/config/sys.ini"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216 bytes
Loading file "/config/sys.ini"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1216 bytes read
sizeof( sys ini script ) --------> 1216 bytes
emmc project_id  is [0x00000001]
mmc change mount : tvconfig
Loading file "/config/PM.bin" at offset 0x0 from mmc device 0 partition tvconfig
24575 bytes read
[PM][Utopia]: Wait for PM51 standby...........[PM][Utopia]: PM51 run ok...........
[AT][MB][bootlogo begin][1052]
create instance at 296FB348 with private size 312 bytes at 296FB390
[AT][MB][JPD Decode][1093]

[UTOPIA INFO] close moduleNames[tu]: )` `xV4

create instance at 296FB348 with private size 1720 bytes at 296FB390
create instance at 296FBA50 with private size 9596 bytes at 296FBA98
[AT][MB][Show Logo][1133]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24D00000 ...
   Image Name:   MStar-linux
   Image Type:   ARM Linux Multi-File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0052306 Bytes = 9.6 MiB
   Load Address: 20208000
   Entry Point:  20208000
   Contents:
      Image 0: 9724536 Bytes = 9.3 MiB
      Image 1: 327758 Bytes = 320.1 KiB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multi component Legacy Image at 24D00000 ...
-usb_stop(USB_PORT0)
-usb_stop(USB_PORT1)
-usb_stop(USB_PORT2)
   Loading Multi-File Image ... OK

---MsDrv_PNL_BackLigth_On:1220 Set MsDrv_PNL_BackLigth_On DelayTask 264
[AT][MB][start kr][1548]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    0.00000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10.40 (android@ubuntu) (gcc version 4.7.2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2.09-64) ) #6 SMP PREEMPT Mon Oct 17 10:49:16 CST 2016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0fc075] revision 5 (ARMv7), cr=10c5387d
[    0.000000]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messi
[    0.000000] Ignoring memory below PHYS_OFFSET: 0x20000000-0x20200000
[    0.000000]
[    0.000000] LX_MEM  = 0x20200000, 0xe300000
[    0.000000] LX_MEM2 = 0xa0400000, 0xfc00000
[    0.000000] LX_MEM3 = 0x0, 0x0
[    0.000000] EMAC_LEN= 0x40000
[    0.000000] DRAM_LEN= 0x0
[    0.000000] Function = arm_memblock_init, Line = 402, find cma_default buffer at only LX1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577, cma: dma_contiguous_reserve(limit 0x2E5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598, cma: reserving 4 MiB for global area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4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4 MiB at 0x2E0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618, cma: reserving 24 MiB for mstar_driver(XC_STR_MBOOT, pool_id is 2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1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288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18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24 MiB at 0x288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618, cma: reserving 28 MiB for mstar_driver(OTHERS, pool_id is 23)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2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2A0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1C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28 MiB at 0x2A0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618, cma: reserving 8 MiB for mstar_driver(RETURN_ENUM0, pool_id is 26)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3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2BC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8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8 MiB at 0x2BC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618, cma: reserving 20 MiB for mstar_driver(RETURN_ENUM2, pool_id is 27)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4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A04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14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20 MiB at 0xA04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contiguous_reserve, Line = 618, cma: reserving 64 MiB for mstar_driver(VDEC1, pool_id is 19)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5, cma: cma_reserved_count is 5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6, cma: base is 0xA18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07, cma: size is 0x4000000
[    0.000000] Function = dma_declare_contiguous, Line = 870, cma: successfully reserved 64 MiB at 0xA1800000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    0.000000] vexpress: no. of cores (4) greater than configured maximum of 2 - clipping
[    0.000000] PERCPU: Embedded 9 pages/cpu @c2610000 s12352 r8192 d16320 u36864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21666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androidboot.console=ttyS0 root=/dev/ram rw rootwait init=/init CORE_DUMP_PATH=/data/core_dump.%%p.gz KDebug=1 delaylogo=true androidboot.selinux=permissive swiotlb=512 LX_MEM=0xE300000 LX_MEM2=0xA0400000,0xFC00000 EMAC_MEM=0x40000 PM51_ADDR=0x20010000 PM51_LEN=0x10000 CMA0=XC_STR_MBOOT,miu=0,hid=20,sz=0x1800000,st=0x8800000 CMA1=OTHERS,miu=0,hid=23,sz=0x1c00000,st=0xa000000 CMA2=RETURN_ENUM0,miu=0,hid=26,sz=0x800000,st=0xbc00000 CMA3=RETURN_ENUM2,miu=1,hid=27,sz=0x1400000,st=0x400000 CMA4=VDEC1,miu=1,hid=19,sz=0x4000000,st=0x1800000 BOOTLOGO_IN_MBOOT ENV_VAR_OFFSET=0x0 ENV_VAR_SIZE=0x10000 ENV=EMMC SECURITY=OFF IsUseFactorCmdbBin=0 atvdb_empty=1 ctv_cleardb=0 factory_mode=0 BOOTTIME_SBOOT=402 BOOTTIME_UBOOT=1548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000000] Memory: 227MB 252MB = 479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321228k/321228k available, 169268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vmalloc : 0xde800000 - 0xff000000   ( 520 MB)
[    0.000000]     lowmem  : 0xc0000000 - 0xde000000   ( 480 MB)
[    0.000000]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    0.000000]       .text : 0xc0008000 - 0xc0887fb4   (8704 kB)
[    0.000000]       .init : 0xc0888000 - 0xc08db040   ( 333 kB)
[    0.000000]       .data : 0xc08dc000 - 0xc094e278   ( 457 kB)
[    0.000000]        .bss : 0xc094e278 - 0xc0a16e14   ( 803 kB)
[    0.000000]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000000] NR_IRQS:384
[    0.000000] Global Timer Frequency = 12 MHz
[    0.000000] CPU Clock Frequency = 1000 MHz
[    0.000000] fre = 12000000, mult= -1498764629, shift= 25
[    0.00000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12MHz, resolution 83ns, wraps every 357913941932ns
[    0.000000] [AT][KR][reset timer][1631]
[    0.000000]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612923]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993.93 BogoMIPS (lpj=9969664)
[    0.675756]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680449] thread_info_cache_init, alloc 512 thread_pool
[    0.686579]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    0.69076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696338]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    0.700634]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    0.705135]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710431]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    0.716223]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c068a0f8 - 0xc068a194
[    0.776625] pen_release = 0x00000001, addr= 0xc09482f8, pen_release ptr = 0x00000001

[    1.776892] Brought up 2 CPUs
[    1.780059]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    1.785750] devtmpfs: initialized
[    1.797516]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1 cma_buffer
[    1.806400]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2 cma_buffer
[    1.815826]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3 cma_buffer
[    1.825536]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4 cma_buffer
[    1.834378]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5 cma_buffer
[    1.843725] Function = cma_init_reserved_areas, Line = 767, cma: init No-6 cma_buffer
[    1.85563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61.888296] INFO: rcu_preempt detected stalls on CPUs/tasks: { 1} (detected by 0, t=6002 jiffies, g=4294966997, c=4294966996, q=24)
[   61.900208] Backtrace for cpu 0 (current):
[   61.904316]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3.10.40 #6
[   61.910327] Backtrace:
[   61.912814] [<c00125ec>]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012914>] (show_stack+0x18/0x1c)
[   61.921259]  r6:00002710 r5:00000000 r4:c094e5e0 r3:271ae734
[   61.926993] [<c00128fc>] (show_stack+0x0/0x1c) from [<c067df34>] (dump_stack+0x24/0x28)
[   61.935013] [<c067df10>] (dump_stack+0x0/0x28) from [<c0014740>] (smp_send_all_cpu_backtrace+0x78/0xd4)
[   61.944421] [<c00146c8>] (smp_send_all_cpu_backtrace+0x0/0xd4) from [<c000f520>] (arch_trigger_all_cpu_backtrace+0x10/0x14)
[   61.955558]  r7:01d38000 r6:c0900fc0 r5:c08d8a28 r4:c2610a28
[   61.961290] [<c000f510>] (arch_trigger_all_cpu_backtrace+0x0/0x14) from [<c00a7264>] (rcu_check_callbacks+0x7c4/0x840)
[   61.972003] [<c00a6aa0>] (rcu_check_callbacks+0x0/0x840) from [<c0039594>] (update_process_times+0x40/0x6c)
[   61.981760] [<c0039554>] (update_process_times+0x0/0x6c) from [<c007c324>] (tick_periodic+0x44/0xb0)
[   61.990899]  r7:c08dc000 r6:c08de144 r5:00000000 r4:00989680
[   61.996633] [<c007c2e0>] (tick_periodic+0x0/0xb0) from [<c007c42c>] (tick_handle_periodic+0x2c/0x90)
[   62.005773]  r6:c2610180 r5:c0002d00 r4:c2610180 r3:c08dc000
[   62.011504] [<c007c400>] (tick_handle_periodic+0x0/0x90) from [<c00151f0>] (twd_handler+0x3c/0x44)
[   62.020478] [<c00151b4>] (twd_handler+0x0/0x44) from [<c00a113c>] (handle_percpu_devid_irq+0x78/0x174)
[   62.029791]  r4:c08d9e88 r3:c00151b4
[   62.033408] [<c00a10c4>] (handle_percpu_devid_irq+0x0/0x174) from [<c009d5f8>] (generic_handle_irq+0x30/0x40)
[   62.043337] [<c009d5c8>] (generic_handle_irq+0x0/0x40) from [<c000ef04>] (handle_IRQ+0x48/0x98)
[   62.052049] [<c000eebc>] (handle_IRQ+0x0/0x98) from [<c0008558>] (gic_handle_irq+0x5c/0x158)
[   62.060494]  r6:c08ddf20 r5:c08f3b10 r4:fd40200c r3:00000000
[   62.066226] [<c00084fc>] (gic_handle_irq+0x0/0x158) from [<c06848c0>] (__irq_svc+0x40/0x70)
[   62.074584] Exception stack(0xc08ddf20 to 0xc08ddf68)
[   62.079648] df20: c26108e0 00000000 00006106 00000000 c08dc000 c08dc000 c08f34ac c068c5e0
[   62.087838] df40: c08dc000 410fc075 c0948e54 c08ddf74 c08ddf78 c08ddf68 c000f618 c000f61c
[   62.096024] df60: 60000113 ffffffff
[   62.099526] [<c000f5e8>] (arch_cpu_idle+0x0/0x38) from [<c0073be0>] (cpu_startup_entry+0x70/0x220)
[   62.108502] [<c0073b70>] (cpu_startup_entry+0x0/0x220) from [<c06624b8>] (rest_init+0x8c/0x90)
[   62.117121]  r7:c08f947c
[   62.119682] [<c066242c>] (rest_init+0x0/0x90) from [<c088966c>] (start_kernel+0xe38/0xe44)
[   62.127954]  r4:c08f37d0 r3:00000000
[   62.131570] [<c0888834>] (start_kernel+0x0/0xe44) from [<2020806c>] (0x2020806c)
[   62.138971]
[   62.138971] sending IPI to all other CPUs:
[  252.301384] INFO: rcu_preempt detected stalls on CPUs/tasks: { 1} (detected by 0, t=24007 jiffies, g=4294966997, c=4294966996, q=24)
[  252.313373] Backtrace for cpu 0 (current):
[  252.317481]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3.10.40 #6
[  252.323493] Backtrace:
[  252.325972] [<c00125ec>]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012914>] (show_stack+0x18/0x1c)
[  252.334417]  r6:00002710 r5:00000000 r4:c094e5e0 r3:271ae734
[  252.340149] [<c00128fc>] (show_stack+0x0/0x1c) from [<c067df34>] (dump_stack+0x24/0x28)
[  252.348167] [<c067df10>] (dump_stack+0x0/0x28) from [<c0014740>] (smp_send_all_cpu_backtrace+0x78/0xd4)
[  252.357575] [<c00146c8>] (smp_send_all_cpu_backtrace+0x0/0xd4) from [<c000f520>] (arch_trigger_all_cpu_backtrace+0x10/0x14)
[  252.368712]  r7:01d38000 r6:c0900fc0 r5:c08d8a28 r4:c2610a28
[  252.374444] [<c000f510>] (arch_trigger_all_cpu_backtrace+0x0/0x14) from [<c00a7264>] (rcu_check_callbacks+0x7c4/0x840)
[  252.385156] [<c00a6aa0>] (rcu_check_callbacks+0x0/0x840) from [<c0039594>] (update_process_times+0x40/0x6c)
[  252.394913] [<c0039554>] (update_process_times+0x0/0x6c) from [<c007c324>] (tick_periodic+0x44/0xb0)
[  252.404053]  r7:c08dc000 r6:c08de144 r5:00000000 r4:00989680
[  252.409785] [<c007c2e0>] (tick_periodic+0x0/0xb0) from [<c007c42c>] (tick_handle_periodic+0x2c/0x90)
[  252.418924]  r6:c2610180 r5:c0002d00 r4:c2610180 r3:c08dc000
[  252.424655] [<c007c400>] (tick_handle_periodic+0x0/0x90) from [<c00151f0>] (twd_handler+0x3c/0x44)
[  252.433630] [<c00151b4>] (twd_handler+0x0/0x44) from [<c00a113c>] (handle_percpu_devid_irq+0x78/0x174)
[  252.442942]  r4:c08d9e88 r3:c00151b4
[  252.446559] [<c00a10c4>] (handle_percpu_devid_irq+0x0/0x174) from [<c009d5f8>] (generic_handle_irq+0x30/0x40)
[  252.456488] [<c009d5c8>] (generic_handle_irq+0x0/0x40) from [<c000ef04>] (handle_IRQ+0x48/0x98)
[  252.465201] [<c000eebc>] (handle_IRQ+0x0/0x98) from [<c0008558>] (gic_handle_irq+0x5c/0x158)
[  252.473646]  r6:c08ddf20 r5:c08f3b10 r4:fd40200c r3:00000000
[  252.479378] [<c00084fc>] (gic_handle_irq+0x0/0x158) from [<c06848c0>] (__irq_svc+0x40/0x70)
[  252.487738] Exception stack(0xc08ddf20 to 0xc08ddf68)
[  252.492802] df20: c26108e0 00000000 00017a5a 00000000 c08dc000 c08dc000 c08f34ac c068c5e0
[  252.500993] df40: c08dc000 410fc075 c0948e54 c08ddf74 c08ddf78 c08ddf68 c000f618 c000f61c
[  252.509178] df60: 60000113 ffffffff
[  252.512681] [<c000f5e8>] (arch_cpu_idle+0x0/0x38) from [<c0073be0>] (cpu_startup_entry+0x70/0x220)
[  252.521656] [<c0073b70>] (cpu_startup_entry+0x0/0x220) from [<c06624b8>] (rest_init+0x8c/0x90)
[  252.530274]  r7:c08f947c
[  252.532834] [<c066242c>] (rest_init+0x0/0x90) from [<c088966c>] (start_kernel+0xe38/0xe44)
[  252.541106]  r4:c08f37d0 r3:00000000
[  252.544721] [<c0888834>] (start_kernel+0x0/0xe44) from [<2020806c>] (0x2020806c)
[  252.552122]
[  252.552122] sending IPI to all other CPUs:

网友A:
是不是CPU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有问题呢

不太会看代码,感觉是有点像是CPU问题,但又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