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这几个走向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26):
(图片)

网友:
7510的5脚不是3.3v输入吗?12v怎么也接进去?

网友A:
1.SH0165R简介:SH0165R 有TO-220F-4L和DIP-8两种封装,常见的是DIP-8封装。其脚定义如下:(1)脚接地;(2)脚漏极,工作电压可达650V;(3)脚接电源(指集成块工作所必需的电源),最高为30V,在本机中,SH0165R的电源电压是20V;(4)脚是FB,即反馈电压的输入端,在本机中,SH0165R输出的高频交流电通过T2降压、D16整流,电感L6及两只耐压16V/1000μF电容滤波后输出+5VSB电源。为了稳定+5VSB,经由100Ω电阻送到光耦IC5,然后反馈回SH0165R(4)脚,从而稳定+5VSB输出电压。

  2.WT7510是8脚集成电路,具有DIP-8和SOPD8两种封装形式,本机采用DIP-8封装。WT7510是振荡控制器,它的作用和普通ATx电源常见的电源PWM控制电路TL494的作用相似。WT7510引脚定义如下:(1)脚是电源输入(PGI);(2)脚接地;(3)脚是输出端,当检测到有故障时送出信号;(4)脚是输入端,经400Ω电阻连接到PS-ON,当操作开关使PS-ON接地时,电源开始工作,输出各低压电源;+3.3V电源输入到(5)脚(V33);+5V电源输入到(6)脚(V5);(7)脚是+12V(VCC)电源输入;(8)脚是电源好的信号输出,也就是输出PK-OK信号。V33、V5和VCC是把三种电源电压反馈给WT7510,如果检测出电源电压偏离了预定数值,WT7510将从(3)脚输出控制信号,通过Q5(C1815)控制光耦IC6,使流向集成块UC3842(2)脚的电流发生变化,最后从(6)脚输出宽度变化的脉冲,以控制Q4场效应管。例如,输出的电压升高,则场管输出的脉冲宽度减小,最终使输出电压回落,从而使电源输出电压的稳定。电源的短路和过载保护由UC3842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H0165R简介:SH0165R 有TO-220F-4L和DIP-8两种封装,常见的是DIP-8封装。其脚定义如下:(1)脚接地; ...

谢谢你的回复,大体我知道怎么走的,我只是那两路没看懂

网友:
这3.3V输入端,只是个叫法而已,这个脚还同时检查负电压呢,如果负电压没有,这个3.3V输入口的电压也是0,也起保护的,没必要纠结

网友(2021-11-22):
今天维修了个电源3842+7150+SH0165R,和你的原理图基本类似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