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DAX61CMB6C0 REV C 不触发 ocp_ac_in无电压

楼主(2021-08-26):
本帖最后由 芯嘉
电脑维修
于 2021-8-26 11:13 编辑
首先LIMIT_signal只有4V左右,ADP_A_ID 有3V OCP_AC_IN 无电压, i_set 有19v。求高手分析下,广达的修的少,
电脑维修

网友:
没有电压,你查下电压从哪儿出来的,查芯片条件

网友:
PQ4 第2脚实测7.4V 按照理算换算应该是6.8V 以为电阻有问题,ADP_ID_CHK 无电压 +3VPCU正常

网友:
OCP_AC_IN 直接送EC .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