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M-VIEW PAKER 掉电维修。

楼主(2021-08-26):
   华硕 B85M-VIEW PAKER上机秒掉,无复位,不自动重启,能再次触发。这板在论坛里没有点图,只有维修指南,本不想修但这板是一体机专用板,别的板装不上去,只好硬着头皮修了。
     先把O_PWROK接地,这样主板就不掉电了。

    测量CPU,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

IO的49脚与50脚的电压检测1V也正常。没有点图没办法只能测试整板三极管与场管了。当测试到CPU上方一个三极管时发现异常。

三极管基极是0.98V。

集电极是3.4V,因为发射极是接地的,正常应该为0V才正常。

   更换后正常开机。

网友A:
师傅您好,我的华硕b85 plus r2.0不能识别ddr3 8G 1600的条子,bios显示4G,请问题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您好,我的华硕b85 plus r2.0不能识别ddr3 8G 1600的条子,bios显示4G,请问题什么情况?

内存是假的吧?主板电池放一下电试一下

网友:
虽然有说明,但是图片几乎没有用,没有标注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