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MP2949A的47脚

楼主(2021-08-26):
前几天修到一台拯救者Y7000,客户说时显,时不显,拆机,发现主板CPU电源管理芯片浸液,接47脚的一个电阻腐蚀了,当时测一端有19V,没有图纸就想当然把那电阻换了一个0欧,没有想到把芯片直接烧了,后订了一个芯片,找到图纸一对是个1M欧的电,找到老半天没有找到,只能用两个500K串联,通电开机OK。

网友:
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 下次遇到就轻松了

网友:
应该会有后续。

网友:
电阻阻值偏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开路了导致的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阿龙说的对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2M的。楼主哪里看到是1M的

网友(2021-10-12):
尼玛,明明是2M,你说1M,害我差点订芯片,不想看图纸,没想被你误导,

网友:
直接短过去,可以可以

网友:
运气好啊,有的会烧CPU

网友:
确实,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