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6V4L 电源灯一直闪 板号715G4452-P02-003-001M

楼主(2021-08-26):
收到后电源灯一直闪  不显示   拆机检测5V  4.7-5.3来回跳变      电容全部换不行   换整流二极管不行  再换三端稳压器不行    最后换光藕5V稳定  问题解决    以后有遇到的  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哪个件 有正面照片吗?

网友A(2022-05-01):
刚才就遇到这问题了,马上去换下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才就遇到这问题了,马上去换下试试看

我这个不是光耦问题,5v电压0-5跳变,断开驱动板后电压稳定,驱动板电流0.5a,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不是光耦问题,5v电压0-5跳变,断开驱动板后电压稳定,驱动板电流0.5a,应该没有短路。

还是查光耦周边电路和稳压电路,应该也是负载不行引起的。